[求助] 关于XC7Z030的PS和PL加载问题

楼主(2017-05-01):
是用XC7Z030器件,一共焊接5张,有1张有如下现象:a、1.0V电阻为120欧左右,正常的板卡电阻约为30~50欧左右;
b、JTAG能识别芯片,且能正常下载*.bit文件,能下载PS外部的EPROM;
c、单独下载*.bit文件在PL中,运行正常;
d、PS若不通过AXI总线与PL进行通信,也正常。若通过AXI总线与PL通信,则挂死,PS死机无响应。

e、该芯片重复焊接3次,故障依旧。原厂包装,原厂拿货,芯片渠道正规。

请问,大家遇到过吗?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
奇怪现象:
1、1.0V电阻为120欧左右时候,XADC有时正常,能测量到各路电压和温度值;
2、持续上电一段时间后,120欧电阻变为50所欧,仍然出现PS不能通过AXI总线范围PL的问题,XADC已不能获取到温度和电压信息;

网友:
你说的PS和PL通过 AXI是用什么配置

网友:
你用的是7030还是7045,原理图中的7045是兼容7030的吗?

楼主:
原理图中是045,实际是使用的030。封装兼容。
PS和PL之间是通过AXI Interconnect(v2.1)互联的,AXI4接口。
奇怪的问题点是:硬件都一样,其它板子PS访问PL正常,而这个板子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