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lock gating的方法

楼主(2017-05-01):
做Clock gating的时候都是用工具自动插入门控时钟吗?
有没有实际项目中,是通过人工在RTL中来做clock gating的?比如在一个rtl  module中人工手动使用3、5个ICG。
实际的工程中,是否有手动在RTL插入ICG单元的必要呢

网友:
顶层间的门控一般都是自己做,自己写gating或者例化都可以,剩下的各个寄存器的门控一般都是在综合的时候自动插入,DC就有对应的门控时钟插入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你说的顶层,是不是已经算是功能块级别的了,对一个功能块插入一个ICG?
对于一个RTL Module,这个里面似乎用自动插门控就够了是吗?手动插入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对这方面没有经验,看书的时候想到了这个问题,望指教

网友:
回复 7# 河源皮  一般顶层下每个子模块必要的时候都会有门控时钟,至于具体用icg还是自己实现的门控都有可能,对于每个模块内部,看需要,如果模块流水划分很严格前级模块工作做完后级模块才会开始工作,这样也可以对每个流水都加上门控,如果需要低功耗的话,这样前面模块结束,就可以关掉时钟。一般的模块,工具插入就好了

网友:
一般会设置规则,根据寄存器的数量决定是否插入门控时钟

网友:
DC插入的门控主要是省面积,实际Idle时有没有Gate到要碰运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价值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有价值的回答

网友(2017-06-20):
寄存器的数量是怎样控制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