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FPGA编程中遇到的问题,求大家解决!!

楼主(2017-05-01):
楼主用的小脚丫开发板,写了一个矩阵按键输入的程序,包括防抖模块。综合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place and route 时会报这个WARNING,导致程序根本跑不了。我反复检查了管脚分配,我的CLK信号确实分配在了板子上的clk管脚上,但总是会报这个错,请问大家该如何解决?

网友:
程序跑不了也可能是你程序的逻辑和你想的并不一致
你仿真了吗?逻辑正确吗?

当然那两个warning是个问题,但在小程序里影响并不大

网友:
LS说的对,仿真先跑通,你这个不运行,不能先扯到警告上,因为你还没保证仿真正确呢

网友:
根据提示的意思,是你的时钟被定义为了主时钟,但是你分配的pin却不是全局时钟,这样在route signal时,必然会导致延时和skew很差,从而导致时序变差

网友:
4楼的说法是对的,dedicated pin就指专用管教,查看你所使用的FPGA芯片的user guide,找到全局时钟专用的管教。“C1”应该只是个普通IO管脚,这样会造成时序很差。另外,在FPGA工程中,建议在全局时钟后例化一个IBUFG原语,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楼主有强迫症,非要排除掉这个warning ,加个DCM模块吧,输出用做你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