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做扫描链插入的时候需要一个reset信号?

楼主(2017-05-02):
测试过程中,所有FF的值都是通过串行输入的,所以FF并不需要复位信号。在测试时,FF的复位应当保持无效状态。但是保持FF的复位无效,似乎并不需要引入一个额外的reset。例如,对于一个低电平复位端,可以在其前面增加一个由test_mode控制的OR门来disable(test_mode=1,OR门输出1);对于一个高电平复位端,可以在其前面增加一个由反相的test_mode控制的AND来disable(test_mode=1,~test_mode=0,AND门输出0)。既然这样,为什么需要引入一个额外的reset呢?

网友:
case1:在测试前,你不复位,怎么敢保证capture的是你写进去的值!

网友:
这个真不是必要的,很多时候用系统本身的reset也行。

网友:
不需要额外的复位信号,只需要保证所有DFF在scan模式下可控不要跳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shift in再capture吧,我觉得只要保证整个过程中reset不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