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做一个防倒灌电路,有人能解释下具体工作过程吗

楼主(2017-05-02):
L16 L13这是连接其他模块的控制信号可以不用管,

具体电路图

具体电路图

网友:
第一个圈,产生bias电流,第二个圈比较,Vin大于Vout时PMOS电流大于bias电流。L19翻低,选择将P-sub 接到VIN,Vin小于Vout同样分析

网友:
收费附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了,以前没发过这种

网友:
楼主,有没有原文供参考下

网友:
第一个圈,产生bias电流,第二个圈比较,Vin大于Vout时PMOS电流大于bias电流,L19翻低,Psub接VIN,Vout>VIn同样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