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过serdes的请帮看这句话怎么理解,谢谢!

楼主(2017-05-02):
以下文字出于jssc05的troy beukema的文章,用于将ffe与dfe进行比较时的描述,这里他提到dfe的一个缺点,但我不理解为什么dfe只能对一小段时间内的isi进行补偿,意思是dfe不能使用太多tap吗?为什么ffe就不受限制呢?
a problem with dfe is that it can only compensate a fixed time span of isi. in contrast, an ffe can compensate isi arising from transmission line loss(i.e., unipolar post cursor impulse response) over a very wide time span since the ffe filter response, unlike the dfe filter response, is convolved with the impulse response of the channel.
therefore, in a very low bandwidth transmission line channel, significant unipolar post cursor isi may fall outside of the time span covered by the dfe and some level of pre-emphasis using ffe becomes required to lower the isi magnitude past the time span covered by the dfe feedback loops.

网友:
对。 DFEtap是有限的,比如最多30左右。 但FFE是analog filter的方法做,可以很低频调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因为IIR和FIR的关系吗?IIR tap太多了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多了需要存储的数据很多,加法器复杂。

网友:
This is also good paper ffe / dfe    http://emlab.uiuc.edu/ece546/ankit.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ffe为什么可以使用很多tap,只有ctle才能吧,他的意思是ctle也是ffe的一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好的资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论文里对ffe ctle 和deemphasis区分的不是很清楚,是不是tx deemphasis也算一种ffe?rx ctle也算一种ffe?

网友:
我感觉文章的意思是,DFE是非线性的,它是看着ISI的大小,用暴力的方法直接减掉post-cursor的ISI再过比较器,有多少tap就减多少cursor. 而FFE放在TX端,它是一个线性的filter,你看它的pulse response是会延展到好多个cursor之后的,channel的pulse response也是延展到好多个cursor之后的,在多个cursor后它们还能抵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FFE是他们说的 CTLE,是没与tap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说的没错,就是文章里好像对ffe、de-emphasis、ctle好像区别的不够清楚,有时候会混着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