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ultipart path创建的guardring在如何变成pcell

楼主(2017-05-02):
如题:
1、在使用multipart path Create guardring,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需要导出再导入的时候,导入后ring就完全散掉了,如何确保再导入的时候ring是完整的pcell?
2、在chip层时候create sealring,用mulipart的方式create ring可以吗?还是最后的这个ring fab帮忙围呢?

网友:
在用multipart path 走线的时候,按F3,选择MPP的类型,一般都会有工艺厂做好的guardring,直接使用就好了

网友:
关于pcell是否保留的问题,virtuoso51在stream out的时候可以勾选,virtuoso61这个功能没有了。

网友:
小富人你好!在virtuoso51中哪里可以选呀!麻烦请告诉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过其他人  他们说的是构建的这个ring不是pcell 所以在导出导入的时候会散掉
还有就是将这类ring和 I 进来的mos一起建立cell 然后将cell打散 mos可以保持原有的完整性  但是ring就完全散掉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ring和mos建立cell打散 ring会垮掉的问题解决了 是我自己在打散的时候没有勾选preserve ROD objects这个选项

网友:
2. 可以的,最好自己来弄,fab可以帮你检查吧

回复 楼主:

楼主:
呀呀呀~~~~谁有好的方法在IC61里面做的mulitpart path ring在导出再导入的时候 ring能够保持其完整性(pcell)?
或者说各位有没有其他方法做的ring在导出再导入的时候ring是完整可以随意拖拽的呢?

网友:
第一个问题,导出再导入就会打散了。导入后再重新添加ring吧,要不就是把所有的ring做成一个cell。
2.  一般工厂会提供sealring,自己做的话还需要时间研究,工厂那边都有成熟的做法和内容,只要跟工厂沟通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