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关于verilog中inout使用问题

楼主(2017-05-02):
楼主最近在做一个i2c芯片验证的项目,自己写了i2c的master测从机,scl使用的是output声明,后来测试发现slave有延迟会下拉scl,现在想把master的scl也改成inout类型,在主机能够检测到从机的下拉行为。
楼主是新手,现在不知道如何在实现主机检测到scl被从机拉低了从而停止送数据,是直接使用线与方式吗

网友:
这个应该在状态机内添加,满足条件退出

网友:
实验的话,从机那边也要引入时钟了。除了sda,scl还要加上rst 和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