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个关于perl的文本处理问题

楼主(2017-05-02):
我想将几个程序名,比如a.v,b.v,c.v插入到目录d下的各个程序文件(都是Verilog程序)的第一行并换行,用perl或者bash shell怎样实现?

网友:
直接cat可以不。
或者perl里循环open <FILE>,再print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代码,我比较菜只能看懂perl

网友:
cat a.v target.v >new_target.v

网友:
回复 网友B:

my @files = `ls -1 ./d/*.v`;
foreach my $file (@files){  chomp($file);
  system("cat a.v b.v c.v ./d/$file > ./d/$file_new.v");
}

网友:
my @files = glob ‘./d/*.v`;
foreach my $file (@files){  chomp($file);
  system("cat a.v b.v c.v ./d/$file > ./d/$file_new.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