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PSK调制之后输出信号的频谱是单边带的吗?

楼主(2017-05-03):
请问QPSK调制之后输出信号的频谱是单边带的吗?如果是全带的话那输出功率也太大了,那后期是怎么转成单边带的呢?

网友(2017-06-03):
good viewthread.php?tid=628890

网友:
QPSK调制之后输出信号的频谱是单边带的吗

网友(2017-10-09):
模拟域用一个带通滤波器就可以把双边带压成单边带了,在数字域一般很难把双边带变成单边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