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作为主设备通过SRIO向DSP传输数据

楼主(2017-05-03):
如题,K7里FPGA作为主设备通过SRIO向DSP传输数据,IP核生成好后,通过修改生成的例子srio_request_gen.v就可以了吗?还有这个文件怎么修改呢?

网友:
楼主看懂生成的例子了吗?我用的是vivado 2016.3版本的,example design代码程序看不懂,太复杂了,感觉都包含了进去,可读性很差(我很笨),不但代码的细节搞不清楚,大的框架都不知道是怎么操作的。应用的话,我感觉我们用不了这么多功能,调用ip核之后,自己写一个简单的控制代码,实现自己的一个简单的功能就好了。我曾经想过,只用nwrite这种模式,数据用hello format这种模式,用fpga做主机,发送一个数据给他自己,tx引脚直接连接自己的引脚rx,然后仿真看看,但是失败告终,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两片fpga才能建立起链路。还是我的初始化各种设置是有问题的,我觉的应用我们只关注逻辑层就可以了。
我在论坛里贴了代码,一段失败的简单的代码,我只希望用这个ip核实现一个最最简单的功能,弄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但是着实不知道错在了哪里,关于srio的使用,我在论坛问了好几次了,然并卵。
最近,问srio使用的人多了起来,希望有大神给详细讲解一下,最好是给出一个简单的控制代码,实现一个简单的功能,这样能让我们更好更直观的了解他的工作原理,然后做到举一反三。
码字不易,假如楼主调试成功的话,希望楼主给个参考的控制代码,让在下学习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建议先去看看pg007_srio_gen2 文档,那里有example design和所有信号线的说明,之后就可以根据需要修改request 和response 文件。

网友(2018-10-12):
正在仿真,好多信号,好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