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环lc振荡器怎么仿真period jitter?

楼主(2017-05-03):
跑眼图看peak top peak jitter?再除以6
还是跑相噪积分转换成jitter?但是第二种应该是类似inl之类的jitter吧?并不是period jitter,可以转换吗?如果可以相噪从哪开始积分呢

楼主:
不同于pll有个clkref,跑pnoise的时候参考时钟就是clkref的倍数,但是开环vco啥参考都没有,pnoise的参考频率应该是pss跑出来那个频率,开环的这个参考频率是不是没那么准,相噪积分出来有用吗,低频这么大的相噪怎么积,大家pll都是忽略掉低频噪声,因为本来他的低频噪声积分起来就不大,开环振荡器的积分起来可是天文数字,应该忽略吗

网友:
period jitter要对 phasenoise进行处理

网友:
看附件中的公式(13)和(14),按这个公式先对phase noise 的值scale一下再积分,注意的是spectre得出的相位噪声是L(f),是单边的,所以积分时能量要乘以2,积出来的结果是rad^2,你可以根据时钟频率转成你想要的单位,例如秒^2之类的。这里由于这个sin函数的scale,所以低频噪声的影响被大大降低了,period jitter本来就是看一个周期里噪声对周期大小的影响啊,这么短的时间低频噪声能起多大作用?所以你就设一个较低积分上限频率,例如1kHz或者100Hz就好了,虽然理论上是不太对。

至于你后来说的是指开环VCO的absolute jitter,描述的是VCO相位相对一个理想时钟的相偏,它本来就是无穷大的,因为没有任何机制去纠正它的相偏,错了就是错了的感觉,但因为你的观测时间有限,所以很多低频的噪声你还是看不到的。这里面还是涉及到一些理论上的困难,如1/f^2,1/f^3不是平稳的随机过程,这里就不要深究了。实际仿真中你就设一个较低积分上限频率,例如1kHz,1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