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ystemverilog中有获取系统时间的函数么?

楼主(2017-05-03):
请教systemverilog中有获取系统时间的函数么?
有没有能直接获取万年历时间的,精确到秒,想把这个信息存入txt文本

网友:
最新的SV不确定是否有,要查一下。
不过即使没有,我们也可以用c语言写一个,然后用dpi导进来。我干过这事。

网友:
这个真不太清楚,关注中!

网友:
如果只是要类似显示在terminal和log里,可以用SV的$system函数,如:
initial
  $system("date +%Y-%m-%d' '%H:%M:%S");

楼主:
   谢谢,这个$system函数不能打印到文本中吧,就是说要写c函数才能保存下来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