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电路有必要对上功率管进行衬底选择吗?

楼主(2017-05-03):
本人对BUCK了解一些 感觉BOOST的上管和BUCK的下管一样,只有在体二极管导通的时候会出现源端电压高于漏端电压的现象(NMOS)但是BUCK不会对下管进行衬底选择
我个人的理解是有功夫做这个选择 还不如优化死区(即检测到体二极管导通时进行开关)
求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就是不用做?

网友B:
做或不做取决于具体应用。不做的话有些会看到负载短路的应用就麻烦了。

网友(2019-10-21):
引用 网友B:
做或不做取决于具体应用。不做的话有些会看到负载短路的应用就麻烦了。

您好,请教一下,如果做Boost true shutdown,在芯片disabled时,VIN和VOUT比较电路还得工作,便于给续流管衬底选择正确的电位,这个时候关断电流是不是会有点大哇?一般Boost true shutdown 功能,该如何实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