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MS噪声的积分范围

楼主(2017-05-04):
通过cadence设计了一个TIA,想仿真一下它的RMS噪声,请问积分范围是多少?因为按照1Hz到TIA的-3dB带宽积分,噪声有8.5nA,而我看了好几篇文献贴出的input referred noise的图,噪声值明显比我仿真的大,但是RMS噪声却比较小,有哪位大神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2017-06-21):
回复 楼主:
想问一下你公式推过TIA的等效输入噪声电流吗? 我自己算完觉得结果有点奇怪

网友A(2023-11-20):
至少积分到单位增益带宽GBW。理论上,GBW以后的部分对噪声贡献很小,你可以对比积分到GBW、10GBW和100GBW的输出噪声差异。

网友B(2024-04-24):
引用 网友A:
至少积分到单位增益带宽GBW。理论上,GBW以后的部分对噪声贡献很小,你可以对比积分到GBW、10GBW和100GBW的 ...

刚刚想问为什么不积分到放大器闭环的单位增益带宽。我也感觉只积分到3dB可能会算少了,3dB到0dB的带宽可能还很大,贡献量也许不能忽略,UGW后的可能占比就很小了。

网友(2024-06-18):
引用 网友B:
刚刚想问为什么不积分到放大器闭环的单位增益带宽。我也感觉只积分到3dB可能会算少了,3dB到0dB的带宽可 ...

有一个噪声带宽的概念,不同阶的滤波器,其噪声带宽和-3dB带宽之间有个系数。

如果是1阶滤波器,噪声带宽等于1.57*-3dB带宽。

网友:
尽量越大越好,噪声带宽之外你再积变化也不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