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0.18um 1P5M process metal slot问题

楼主(2017-05-04):
请教,为嘛我在跑DRC的时候无法抓到wide metal需要挖slot的错误,即使测试将metal画到100um,也无法抓出错误,drc comfile设定截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楼主:
已解决该问题

网友:
怎么解决的,分享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drc comfile的问题  原始下载的comfile里面定义的抓slot的地方被和其他地方有冲突 但是在跑drc的时候没有报错 所以忽略了这个问题

网友:
把参数调整下,就行了?跟哪个选项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