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中min period violation 应该怎么fix

楼主(2017-05-04):
pt 中min period violation 应该怎么fix

网友(2017-09-01):
回复 楼主:

   请问下你最后怎么修的呢?

网友:
将clock path上的noise 修掉

网友:
多半是sram跑不到那个频率,需要换ram

网友:
先看sram能不能跑到你那么快的周期,如果合理,再修clock path,简单的说,就是clock path buffer不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