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ran noise仿真好像不靠谱啊,用过这个仿真的朋友都来说说看啊

楼主(2017-05-04):
用transient noise做了大量的好几天的vco仿真,用dft,还用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ient-noise-analysis这个方法,对比pss仿真,结果是各种不靠谱,不靠谱程度在本帖中都说不清楚了,完全的不靠谱。

网友:
结果确实不靠谱...

网友:
靠谱的很

网友A:
用tran noise跑简单的采样保持电路,跑出来的结果跟kt/C算出来的一致。结果跟理论的不一致不一定是Tran Noise不靠谱吧,也有可能是仿真参数设置得不对。

网友B:
我跑VCO noise跟PSS+pnoise还是很接近的,只是跑PLL时有点不太match,听说仿真步长设小一点就好。

网友C(2020-07-22):
引用 网友B:
我跑VCO noise跟PSS+pnoise还是很接近的,只是跑PLL时有点不太match,听说仿真步长设小一点就好。 ...

请问用tran跑出来的vco noise该怎么和pss+pnoise的结果对应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用tran跑出来的vco noise该怎么和pss+pnoise的结果对应起来?

tran noise跑完后,根据输出信号的周期信息做FFT, 得到相位噪声。
推荐看Nicola Da Dalt的《Understanding Jitter and Phase Noise--A Circuits and systems perspective》10.2, 10.3节,书上也附有matlab程序可以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tran noise跑完后,根据输出信号的周期信息做FFT, 得到相位噪声。
推荐看Nicola Da Dalt的《Understandi ...

十分感谢分享!

网友(2022-11-09):
哪位高手出来继续指点大家呀

网友(2023-09-07):
请问现在觉得Tran noise准确不?

网友(2024-05-10):
引用 网友A:
用tran noise跑简单的采样保持电路,跑出来的结果跟kt/C算出来的一致。结果跟理论的不一致不一定是Tran Noi ...

大佬,tran noise怎么计算噪声均方根,就是这个“跑出来的结果跟kt/c算出来的一致”是怎么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