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和UVM小白,学习初期,好茫然,有大神助力么?说说学习这个的方法哲学和思想

楼主(2017-05-04):
我看了一个月的sv语法和张强的UVM实战I,刚开始看语法书还好,能理解,但是uvm看着看着就陷入混乱懵逼状态了,各个组件之间的关系好复杂呀好复杂,感觉智商不够用啊==路过的大神快来指点下妹子

楼主:
看实际的代码就更不用说了,那叫一个痛苦

楼主:
可以说说怎么通过实际的代码来学习么,是一上来就一行代码一行代码看,去弄懂每行代码的意思么?还是理清一段.sv代码的框架就可以了?

网友A:
看 synopsis UVM lab(本站就有).  一个一个lab 做, 很快就能懂个大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搜到了,但是解压的时候显示需要插入磁盘 是什么鬼呀~

网友B:
建议看这个视频教程,有个hello world示例,对入门有帮助。
https://verificationacademy.com/courses/basic-uvm

网友:
不管是sv的验证平台还是uvm,基本思想都是把各个部分抽象出来模块化,然后各司其职,我想你一定做过verilog的testbench,test vector的产生,输入到dut,再到监测输出波形,都在一个文件里,小程序可以这么做,大的平台这么做就是自讨苦吃了,sv和uvm的目标都是把这些拆开,uvm更加智能化,自动化,提供了很多现成的api供你调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s so much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觉得Verilog代码没有SV抽象,OOP没有学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边练习那些LAB,边在自己脑袋里面增强OOP的概念,如果以前习惯于数字逻辑或者HDL的思维,会需要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视频播放不了啊,注册 了Mentor的网站也无法播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的Field name怎么理解的呢?
为什么set 和get中这个参数必须相同?

课程当中这里介绍的Config_db没懂

课程当中这里介绍的Config_db没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field name就是参数的名字,value是值。这个config db里存的就是一个个field name和value对。根据field name就可以索引到值value。
简单的说类似哈希结构。这里的参数可以是数、字符串、interface、class等。field name就是为了区分不同参数取的名字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许amazonaws服务器不稳定或网速太慢,毕竟服务器在美国。可以下载下来再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看了 网速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符号后面括号里的类型T 和这个Field name是什么关系?T类型的叫Field name的东东?

网友:
回复 楼主:

   T是数据类型(这里是模板,不实际写某一种类型),比如实际用的时候可以用int,string或class替换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纠结细节。不理解没关系,依葫芦画瓢就行。把视频上的代码仿真下,跑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张图中上面两幅图的箭头是什么意思啊?

关于sequence的这章都没懂

关于sequence的这章都没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箭头只是表示先后顺序。先发seq1,再发seq2,最后发seq3。

在uvm里,测试激励是通过一个个sequence实现的。sequence通常是一些数据包,比如寄存器读写的包(包括读还是写,地址,准备写的值,MASK等)。在uvm_test里,也就是测试的最顶层,启动sequence序列。把sequence序列发送到uvm_driver,在uvm_driver里根据sequence数据包控制interface的信号变高变低,形成相应的时序波形激烈。interface是直接连到DUT(RTL)。

要某一个功能的测试,通常需要写一系列寄存器,或者更复杂的操作。所以seq1->seq2->seq3,就表示一系列的先后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env固定部分理解起来还好,就是涉及到与DUT交互就蒙圈了,也就是sequence这里,这里是重点我知道,是不是也是做验证的难点,写激励?

网友:
回复 楼主:

uvm5.tar.gz (3.42 KB , 下载次数: 69 ) 几年前我学uvm时写的一个例子,你参照一下。

另外你可以看看
System Verilog for Verification, 3nd Edition的第一章关于分层的testbench的部分。
A Practical Guide to Adopting the UVM Cadence的第2章,UVM Overview

这些书我觉得你那里应该已经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Mentor公司这个课程是针对UVM1.0的吗?Subscriber我看UVM1.1的时候没有看到诶~~

网友(2017-06-30):
回复 网友D:

网友:
我也跟楼主一样,同问!

网友:
SV和UVM包括之前的VMM的核心思想就是要让验证平台或者说是各种testbench模块化可重构可复用,然后像driver/monitor等这些各个组件都可以单木成林,不同的UVM平台之间甚至可以复用不同的组件,至于里面的细节还需要你仔细的研究下,这个东西急不来

网友:
SV和UVM包括之前的VMM的核心理念就是要让验证平台或者叫testbench组件化可配置化可重构化,各个组件单独存在可以单木成林,甚至不同的UVM平台之间组件都可以复用。至于组件里的细节还需要慢慢的理解,不要着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不是要再重复一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还是跑跑lab先上个手吧

网友(2017-11-02):
楼主学的怎么样了啊,我现在刚看完一本SV的书,都感觉晕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要光看书,多动手哈。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好  已经对uvm熟悉了  sv高级点的语法用的时候再学

学习的过程很痛苦  很多问题需要前辈不厌其烦指点才能不走弯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懂事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G:

前辈 感觉理论到实际的应用还有困难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哦,我也开始在看UVM的书,一起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F:

水深不可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呀,不能只看书不动手,在实践出真知,可能才比较符合菜鸟的起步。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啊,之前看verilog的时候感觉还挺顺的,一进入SV就感觉抽象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前辈,多动手的开始是否就是用仿真软件来运行书上的例子?还是有更好的方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看了advanced_UVM的课程吗?他说`uvm_fatal/err/info语句实际上包含多个语句,在if条件语句中要用begin-end吗?比如
if(***)begin
   `uvm_fatal();
end
但是我看工程代价里有些用,有些没有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需要加begin end,因为uvm源代码里已经为你加好了。源代片段如下:

   `define uvm_fatal(ID,MSG) \
   begin \
     if (uvm_report_enabled(UVM_NONE,UVM_FATAL,ID)) \
       uvm_report_fatal (ID, MSG, UVM_NONE, `uvm_file, `uvm_line); \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还有一个问题,`uvm_fatal句末的分号是可加可不加吗?你是哪里看得到源码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语法上讲,不需要末尾的分号。当然写了分号也不一定报错,这个要看仿真工具的。

你可以用verdi打开你的代码,鼠标移动`uvm_fatal上就自动显示源码了。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看uvm_src/macros/uvm_message_defines.svh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到了  果然有begin-end。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用不用,而是代码风格,而且不能因为有些源码有就一直查源码吧,不如按照某种约定俗称的风格一直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H:

    请教宏定义的约定俗称的风格是加分号还是不加分号?

网友:
你好,IC验证刚接触的妹子一枚,刚看完systemverilog验证这本书,请问下一步该怎么学?
看张强的UVM实战?然后那,我看楼主帖子下面的回复中由说让跑lab的,请问你找到了吗。怎么搭建开发换将那?装虚拟机,安装linux系统,再装上vcs软件?

不懂不懂阿,请指教

网友:
上一个由错别字,重发一遍:
你好,IC验证刚接触的妹子一枚,刚看完systemverilog验证这本书,请问下一步该怎么学?
看张强的UVM实战?然后那,我看楼主帖子下面的回复中有人说让跑lab的,请问你找到了lab资源了吗。怎么搭建开发环境那?装虚拟机,安装linux系统,再装上vcs软件?

不懂不懂阿,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I:

已经入职了,系统都是公司提供的,不用自己操心这些。。恕我回答不了  网上应该有各种版本的安装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I:

    要看你接触IC验证是什么情况了,工作需要的话,工作站环境、电脑、代码库肯定公司都有提供,不会让你自己全部重新搞一套吧,那还容易涉及信息安全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是在读学生

网友:
在学习 ,晕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方便加个好友不,一起学习呀

网友(2018-03-15):
回复 网友I:

   我也是菜鸟一只,方便加个好友不?

网友(2018-05-18):
回复 楼主:

   得注册一个fu'll access,把资料天天完整,等待管理员验证。按他给的提示来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早就看完了。。

网友(2018-06-20):
回复 网友G:

   那个lab会调用好多其他的通用模块,然后verdi打开就编译不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视频可以重新发一下吗,现在打不开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L:

   视频可以打开吧。用你公司邮箱注册个帐号,登陆后再看。

网友:
回复 网友L:

    哈哈,我没玩过那些LAB,不知道具体这些细节了。要自己想办法嘛。

网友(2019-02-13):
前来向大神们学习

网友:
华为研发岗应届进去就是做测试验证吗?不太想做验证。。。

网友:
回复 网友M:

    不是一定的。

网友:
我看SV的时候先粗略的过了一遍,第二遍的时候根据第一章写下验证平台的框架,然后继续看,同时结合第11章的代码,并且跟着实现了下,感觉内在的逻辑里的清楚了;
看UVM的时候也是先把各component的树形结构和验证平台的框架写下来,然后对着这两个图看,同时难理解的地方,跟着敲代码,来回了好几遍,自我感觉理解80%左右;
最关键的是没有实际的项目,这才是让我着急的。。。

网友:
先学学OOP吧~~

网友(2020-07-08):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这个视频教程,有个hello world示例,对入门有帮助。
https://verificationacademy.com/courses/basi ...

根本登陆不了,弄了半天,太麻烦了,还要公共邮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实际的代码就更不用说了,那叫一个痛苦

看实际的代码就更不用说了,那叫一个痛苦

网友(2020-10-27):
thanks for sharing your experience

网友(2023-06-26):
引用 网友A:
看 synopsis UVM lab(本站就有).  一个一个lab 做, 很快就能懂个大概。

大佬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