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llen-Key 滤波器

楼主(2017-05-04):
大家好,小弟设计了一个四阶的低通滤波器,在进行Sallen-key第二级的仿真时,得到了如下的曲线,有一部分曲线是平的,请问是怎么回事呢,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仿真曲线图

仿真曲线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四阶低通滤波器分成两个Sallen-Key的形式,采用巴特沃斯的形式,有增益,增益大的那一级的输出曲线如上图所示

楼主:
再顶    吸引各位大神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看下共模点和输入频率,再对照AC图看,看看运放是否工作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运放应该没问题,我用理想运放仿真,依然是这样,我感觉是电路结构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