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金属连线呈十字状

楼主(2017-05-04):
如题,画版图的时候,同层金属需要相连的时候,恰好连成十字交叉,但是负责带我版图的人说这样不好,要最多画成丁字我想问问为什么,如果是不同层金属在中间打孔成十字呢?

网友:
我也想听听 为什么呢?

网友:
十字型的有四个拐角,很容易挂

网友:
学习了,顺便问下,IC51有没有把90度直角给切成45度斜角,或者切成圆角的功能呢,类似于IC61的advanced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是从信号角度分析的,具体怎么个说法,也不太清楚了。

网友:
一般来说,金属都要分层,比如M2横向走,那么竖向的尽量用M3或者M1. 如果同层金属十字交叉,一个是对信号的走向不好,还有从版图角度来言是占用布线资源,太乱了。

楼主:
因为短距离转方向没有用到换层,就是一些小的管子并联1的时候,形成E型的连线,然后又有一条刚好接到了E的中间,就形成了一个十字,会不会有太大影响呢

网友:
首先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直角在某个范围内会在积累大量的电荷,电荷在直角的地方很容易积累,所以很多情况下像电容都需要把直角给切掉,电感也是一样,理想状态的电感是圆的,但是在工艺制造很难实现,所以才有六边形,八边形等,电阻在拐弯的时候也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允许直角,包括铝线拐弯也是很多情况下需要斜角拐弯,所以同层线十字交叉,你自己理解理解呢?

网友(2017-10-17):
把十字形的直角做成倒角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