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运行example中的solar的第一个出现permission denied

楼主(2017-05-04):
最近刚装上windows的silvaco tcad,想学习一下仿真,运行example中的solar的第一个案例时调用tonyplot出现两次permission denied。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意思啊,是软件没装好吗

网友:
不是软件的问题,是你在 tonyplot  -set XXXX中  没有提前设置好显示设置文件。 把这句中的-set XXX删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