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些晶体管的区别是什么(TSMC65nm)

楼主(2017-05-04):
请问这些晶体管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hvt: high threshhold voltage
lvg: low threshhold voltage
这两者会各自多一层mask以改变参杂,实现vth的调整,同时会引起一些管子特性的改变例如mismatch等。mlvt不清楚,应该差不多。

dnw就是deep nwell
25od33是2.5V管子的tox,overdrive到3.3V, ud18就是underdrive到1.8V。

网友:
回复 楼主:

hvt/lvt: high/low threshhold voltage. Need one more mask, and mismatch model is different.
od33/ud18: overdrive to 3.3V, underdrive to 1.8V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