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ncounter做pr后,很多Net名字变掉了,如何解决

楼主(2017-05-05):
encounter里pr后,很多net名字和原来网表的名字不一样了,比如原网表中net名字为 sram_addr[6],pr后就变成了FE_OFN887_sram_addr_6_,这个如何解决,是不是没设置好,求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现在知道原因了,名字变的net是加了buffer的原因,不知道有什么设置可以不让net名字变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set dont touch对wire有用吗,是时钟优化之后加了很buffer,原来的线网名字就变掉了,如果有用的话要怎么写呢
set_dont_touch wire,这样可以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t_dont_touch [get_nets A]
另外,修时序的过程中加buffer是正常行为,如果设了donttouch,那这条net有违例工具也修不了,建议先手动加上buffer防止出现问题,然后再给这条net设donttou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