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解读TLP 报告,

楼主(2017-05-05):
这个TLP测试报告,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比如什么性能不好之类,怎么改?
cmos工艺的。

网友:
这个IT2还可以的,大概能到7000v吧,Vt1=15.5v,Vh=5.6v,这个还是要看你的电源电压, 你的管子的junction 和 gate的breakdown voltage

网友A:
如果這是 ESD 保護原件的 TLP 結果, 那就不是很好了
VT1 跟 VH 差距太大

网友(2019-06-03):
引用 网友A:
如果這是 ESD 保護原件的 TLP 結果, 那就不是很好了
VT1 跟 VH 差距太大

VT1和VH相差大和ESD产品的应用端关系是怎么样的呢,VH越小,嵌位电压不是越低否?

网友:
楼主有看这个报告的相关资料吗?如果有是否可以分享下?

网友B:
單看TLP是不夠的。 要搭配被保護者一起看才有意義。
Vt1 若比被保護者大 就有風險內部先死。
Vh 要看這個ESD是放在Power or IO pin.
Ron 也不能太大 易造成別人死亡。

网友C(2020-03-30):
一般情况下:
Vt1要在被保护器件的BV附近;Vh要大于Vop。从这张TLP曲线来看能力挺强的,就是回扫电压Vh有点低(Vop=5V )

网友(2022-03-02):
Vh和Vop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2-04-30):
hold voltage and operation voltage

网友D:
Hefei CXMT 正在招 ESD 方面的人才,欢迎加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efei CXMT 正在招 ESD 方面的人才,欢迎加入

怎么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联系?

我的邮箱531254109@qq.com  VX: E-e-mc2  ,直接联系我, 或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F(2022-08-31):
引用 网友A:
如果這是 ESD 保護原件的 TLP 結果, 那就不是很好了
VT1 跟 VH 差距太大

请问Vt1跟VH相差太大,为什么会不好?能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
Vt1要在被保护器件的BV附近;Vh要大于Vop。从这张TLP曲线来看能力挺强的,就是回扫电压Vh有点 ...

请问BV是什么?为什么Vt1要在BV附近比较好。  还有就是,如果Vh小于Vop,是不是会导致漏电流很大?Ron是不是可以根据此ESD器件在小电压偏置情况(如0.2V),除以对应的漏电流(上方横轴电流值),得到的电阻值?非常感谢。

网友G(2022-10-18):
引用 网友F:
请问BV是什么?为什么Vt1要在BV附近比较好。  还有就是,如果Vh小于Vop,是不是会导致漏电流很大?Ron是不 ...

breakdown voltage ,VT1 在被保护器件BV附近,ESD比较好做。被保护器件正常工作时ESD不开启,击穿之前ESD开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breakdown voltage ,VT1 在被保护器件BV附近,ESD比较好做。被保护器件正常工作时ESD不开启,击穿之前ES ...

感谢答复。 请问VH应该是ESD工作时最低钳位电压,这个电压要比VOP高,VOP是芯片最高工作电压吗? 如果VH>VOP,那么在ESD工作时,芯片内部电压不就超过VOP了吗?此时如何保证电流满足电压应力要求? 请赐教,谢谢。

网友:
Vh有点小,可能有触发LU的风险

网友:
Vt1 太高了, 不利于ESD device的触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谢答复。 请问VH应该是ESD工作时最低钳位电压,这个电压要比VOP高,VOP是芯片最高工作电压吗? 如果VH> ...

看这个,触发电压和维持电压要比电路工作电压大,比被保护器件的极限耐压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这个,触发电压和维持电压要比电路工作电压大,比被保护器件的极限耐压小。
...

图示解释一切,感谢感谢!

网友(2022-12-08):
可以去我博客 我有一篇博文是专门讲解如何解析TLP,MK2,Latch-up实验报告的。

网友(2023-02-12):
这个得看被保护的端口才有意义

网友(2024-03-08):
单纯看结果,it2应该5.3A左右吧,耐压7.95KV,如果设计规格是7KV,应该是够的。Vh 5.6V,对于5V工作电压安全裕量有12%,应该也基本满足。比较好奇的是VT1快15.5V,这基本到BVOX了吧,感觉VT1是偏大的,裕量不足

网友:
没看明白,这个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單看TLP是不夠的。 要搭配被保護者一起看才有意義。
Vt1 若比被保護者大 就有風險內部先死。
Vh 要看這個ES ...

为啥Ron太大 会造成别人死亡哪

网友(2024-04-24):
引用 网友F:
请问Vt1跟VH相差太大,为什么会不好?能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

有可能加剧多指结构的不均匀导通,因为多指结构很容易不均匀导通,第一次导通,会让电压骤回,先导通的指会持续泄放电流,而没有导通的其它指,因为电压骤回到很低的值,没办法导通了,先导通的就烧了。个人理解,有不对的地方,大神多指教。

网友(2024-07-09):
一开始漏电水平就很高

网友(2025-12-09):
VT1快15.5V,这基本到GOX-BV了

网友:
可以问一下这是什么类型的ESD器件吗?芯片ESD器件的Vh太低,对板级的TVS管选取要求就比较高,如果外部TVS的Vh大于芯片的Vh,系统级防护就可能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