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调制器SNR分析二次谐波比较大。求助大神怎么分析

楼主(2017-05-05):
如图,输入488.3Hz的信号, 分析出来二次谐波比较大。原因是因为非线性还是不匹配什么的吗?

楼主:
做的是一个12位的。出来只有11.85
二次谐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具体在电路中怎么调整
谢谢大神们回复

网友:
presim还是postsim

楼主:
回复 网友A:

   pre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