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整个电路的电磁仿真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7-05-05):
大多数教程都以一个电感或一根导线为例整个电路的电磁仿真应该怎么做?比较合理的大致步骤是什么?
比如,我自己想了想
1. 抠掉有源器件,打上pin
2. 把版图分成几个部分,每个部分的接口处打pin
3. 然后分成若干部分分别电磁仿真
这样做合理吗?
对于一些小型模块,是否可以全电路仿呢?

多谢大家!

网友:
这些都是建立在你没有工艺电感license的前提下,如果有,直接仿真就好。如果没有,只能把传输线提出来一步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