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匹配替换 变量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7-05-05):
$test = "input";$parrten = "inpu";
if($test =~ /$parrten/){
print "$test\n";
}

结果显示:input

但是因为$parrten的值是inpu而不是input,如果想要在匹配时,只匹配inpu而不是input,变量匹配应该怎么写?

网友:
#!/usr/bin/perl
  2
  3 $test = "input";
  4 $parrten = "inpu";
  5
  6 if($test =~/^$parrten$/){
  7     print "$test\n";
  8 }

网友:
print "$test\n";
}

结果显示:input
  楼主,你是打印  $test,      当然是  变量$test,    "input"。   那个匹配,并没有改变 $test, 只是寻找 匹配,而且又放在 if条件里。如果找的就条件为1, 走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