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OFDM的问题

楼主(2017-05-05):
我不理解的是一个小小的20MHz带宽里怎么分出那么多子载波的?sin(t)在规定的频带内,sin(2t)不就超出那20MHz范围吗?毕竟就拿移动的800MHz来讲,第一个子载波为800MHz的话,要正交,第二个子载波不就1600MHz频率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好像是明白了,子载波的频率和载波的频率是不一样的,看见有的人说子载波频率是15kHz。
难道是先在低频进行OFDM,之后再射频调制到高频上去吗?

网友:
OFDM是正交频分复用,与sin t 正交的是cos t ,同频不同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如果只有sint和cost的话,子载波数量就太少了。
我觉得应该是cost,sint,cos2t,sin2t,cos3t,sin3t......

网友:
回复 楼主:

   肯定不止啊  我的意思是正交靠的是相位,不是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应该还是和频率有关的,因为sint和cost是正交的,且sint和sin2t也是正交的,可见倍频之间是正交的。具体原理如上图所示,摘自丁奇的大话移动通信P222。

网友:
OFDM主要思想是:将信道分成若干正交子信道,将高速数据信号转换成并行的低速子数据流,调制到在每个子信道上进行传输。正交信号可以通过在接收端采用相关技术来分开,这样可以减少子信道之间的相互干扰(ISI) 。每个子信道上的信号带宽小于信道的相关带宽,因此每个子信道上可以看成平坦性衰落,从而可以消除码间串扰,而且由于每个子信道的带宽仅仅是原信道带宽的一小部分,信道均衡变得相对容易。

网友:
每个带宽有很多个RB (resource block), 每个RB 包含 12个15KHz 宽的子载波。 每个子载波 是正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