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一级逻辑门输出的transaction就是一下级逻辑门输入的transaction吗?

楼主(2017-05-05):
小弟,有个问题请假一下各位大侠:
1.前一级逻辑门输出的transaction就是一下级逻辑门输入的transaction吗?
   前一级逻辑门输出的信号波形要经过导线的delay之后才能到达下一级逻辑门的输入,那么在此期间,前一级逻辑门输出信号的transaction会改变吗?
2.当用set_drive_cell命令用一个cell加到input pin上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认为在input pin上加了一个transaction,我们认为这个transaction是用
  我们所加入的cell信息查表计算的,查表的两个输入是cell的输入transaction和load, 但是我们所加的cell的输入transaction并不知道啊,怎么算他输出的
  transaction呢?

楼主:
是transition不是transaction,拼错了,谢谢

楼主:
没有人帮忙解答吗?版主大侠们来看看呗,谢谢

网友:
1、是的。output transition time = output delay 30%~70% 的那段时间。也有一些库是用10%~90%来算的。具体情况自己分析。
2、对于用set_driving_cell命令加入的cell,它的input transition查看cell最快的那栏。因为工具认为对这个cell的驱动是无穷大的。

楼主:
做了个实验:
1. 前一级逻辑输出的的transition就是下一级逻辑输入的transition,跟中间net没关系;
2. set_driving_cell加到input pin上cell的延时和transition是按照输入transition为0进行查表计算的,
   这个就是说这个算出来的延时和transition也不是准确的,但是比set_input_transition要好,因为可以利用load的电容,多少能提高点准确度

楼主:
按照输入transition为0查表,就是利用库里查找表的最小项,因为每个查找表的不一定是0开始,所以如果你设置为0,那么只能按最小的查

楼主:
好的,谢谢。你这里所说的最快的,对于transition来说就是最小的那个

楼主:
谢谢4楼的解答,我搞清楚了
再有就是你所说的最快的,对于transition来说就是最小的那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你说的没错。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能自己动手实验,解决问题。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