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出现“幽灵”,focus不到layout中心,版图脚本高手速进!

楼主(2017-05-05):
如图中,F之后,layout整个往角落偏,似乎在layout下方有东西,导致中心点偏离实际layout中心。

以前的公司cad帮忙写了个脚本,能够fix掉这种问题。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脚本是怎么写的吗?

楼主:
怎么图片没进去???

网友:
见鬼了??难道这

网友:
有虚框出现,virtuoso里有命令处理

网友:
幽灵拽走了

网友:
先把所有层打开,全部显示,你看看幽灵区域有没有多余的层,如果有删除后点击F 即可。
如果还不行,就新建一个cell,把你所需要的那一块整体复制到新的cell中就OK了,我一般都是按照上述方法解决的。

网友:
很多时候确实会有这种bug,当然也可能是有你看不到的层次在。
个人经验,如果真的没有其他内容,只要重新另存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1,看是否有别的层次,如果有删除即可
2,没有就画个更大的框然后删除这个框就可恢复正常的显示

网友A:
#7 #9说的方法可以试试,也可以试试Ctrl+A选中所有东西,move到“幽灵”所在区域,若有需要,再移动原点到对应位置。

网友:
可能有个很小很小的层次画进右下象限了
CTR+A ,把要的选掉,删除,保存。

网友(2017-07-20):
Verify--->Markers---->Delete All 可以解决

网友:
#7#8#9#12的方法肯定覆盖了所有解决办法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Make cell 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0-04-20):
引用 网友A:
#7 #9说的方法可以试试,也可以试试Ctrl+A选中所有东西,move到“幽灵”所在区域,若有需要,再移动原点到 ...

亲测有用,移动到幽灵区域,再移动坐标原点就解决了。

网友(2023-03-10):
大概率是group残留,看不到,选不到

网友B:
CIW里敲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试试或许可以

网友C(2023-11-29):
引用 网友B:
CIW里敲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试试或许可以

geGetEditcellView => geGetEditCellView这里的小写的c要改成大写的C

网友:
引用 网友C:
geGetEditcellView => geGetEditCellView这里的小写的c要改成大写的C

好的,谢谢提醒,手敲错了

网友:
把这个命令输入到ciw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 ()~>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如果还不行就创建一个新的view 把图C过去

网友:
procedure(updata_bBox()
  let((st)
        cv=geGetEditCellView()
        foreach(st cv~>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foreach(st cv~>guides    dbDeleteObject(st))
        foreach(st cv~>markers    dbDeleteObject(st))
        hiZoomAbsoluteScale(hiGetCurrentWindow() 0.9)
     );let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KP_1" "updata_bBox()")

创建脚本代码复制进去-在virtuoso界面 load “脚本路径”,打开layout界面敲小键盘1就可以消除幽灵边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