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输线电感在cadence spectre的原理图仿真

楼主(2017-05-05):
传输线电感spectre仿真想在cadence spectre仿真下面原理图,可是不知道如何在原理图中表示、

楼主:
为什么我直接用analog里面的电感,填上对应的电感值,得到的结果不正确呢?

楼主:
还有就是cadence里面如何像ADS那样匹配的时候史密斯圆图显现出来?就是具体的匹配路径。以及MOS管的Zin该怎么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传输线是分布式的
你直接用理想电感代替不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一下。想要实现论文中的电路该怎么做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cadence里需要电磁仿真后 提参形成model文件再代入原理图中仿真

网友:
ADS EM仿真之后代入

网友(2017-10-27):
回复 网友B:

    怎么仿真

网友(2018-07-03):
具体仿真不是一两句话就说完的。要看一下EM仿真的书籍

网友(2018-08-16):
回复 楼主:

   我现在小白一枚,也想尝试在Cadence 环境中仿真传输线,楼主能说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吗?或者方便的话提供点参考资料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在HFSS中仿真出自己所需的电感然后S参数导入到cadence中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