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片上LDO和片外LDO的选择?

楼主(2017-05-0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在设计LDO时,一般是根据什么原则来选择设计片上LDO还是片外LDO?是根据需要提供的负载电流大小吗?还是其他指标参数来判断?

网友:
通常决定的就是有没有这样一个IO来供给你接cap

网友:
片上 LDO 随着所选的半导体工艺而固定, 电气参数, PSRR, noise level 等,无法选择.

SOC 等 IC 一般是 CMOS 工艺, 模拟相关的电气参数无法和特殊工艺  e.g. BiCMOS 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