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电容式DAC里的单位电容容值越小越好吗

楼主(2017-05-05):
如题,是不是最好采用工艺库里的最小电容最好?

楼主:
顶一下,别沉

网友:
要考虑工艺电容偏差和寄生的

网友:
电容的大小要考虑到DAC静态电流的选取、对速度的要求,还有开关、电流源等的等效电阻。也就是说要综合考虑功耗和工艺参数等问题。当然,3楼说的寄生和mismatch也是很重要的。比如你用个1 fF的电容,速度是块,但是还没有一个管子的寄生电容大,那就毫无意义了。mismatch也是重要的衡量因素,理论上说越大的电容mismatch越小。

网友(2017-06-22):
回复 楼主:

can't too small parasitic will domin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