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28F00AG18 FLASH 使用问题

楼主(2017-05-05):
PC28F00AG18 是Xilinx vc707开发板上面带的一个128MB的flash,,这个开发板上也仅有这一个flash,我想把一些参数(30MB左右)存入到里面,有谁用过这个芯片吗,能说说其具体的读写擦时序吗,研究了几天它的datasheet,也没调试好怎么用的,感谢啊

网友:
可以用个软核microblaze,把FLASH当作挂到软核上的外部存储器来操作,好像有相关的FLASH接口示例文件供参考,在上面改一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