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jobview用哪些软件

楼主(2017-05-05):
大家好!请问做jobview有哪些软件可以用?
软件后面能附上操作说明最好,谢谢了!
我目前就只知道cats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jobview?

网友:
这个是在线做的 到时候 fab会给你地址的

网友:
不用的,jobview实际是在foundary提供给你的类似vnc的环境中去做

网友:
这个不用了解什么软件吧,反正是foundry给地址让你联网用

网友:
jobview 用作检查转换行的mask data 是否和 厡来layout 是否一致。
一般是通过 浏览器 进入 mask shop 的网詀, 通过提供的软件 通行操作。

楼主:
就是在线jobview这个功能
我想知道fab厂一般是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need Java?Java不是语言吗?
我想了解是用的什么软件实现在线jobview的。

楼主:
need Java?
Java不是语言吗?
我想了解是用的什么软件实现在线jobview的。

网友:
不知道
, 只知道 Jobview 一般都须要打开
java,

透过browser
远程登入看
mask
,
有些类似vncteamview 但是又不太一样, 你只能看到自己mask

网友(2020-08-01):
在线操作,会不会不小心改动了?然后保存了

网友(2025-06-30):
一般Fab/Maskshop那边是采用Cadence的K2 软件:Design Review (旧版本叫Quick 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