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7-05-05):
题主是模拟IC行业的新兵,最近一直为运放的一些问题困惑。模电书上说OTA输出电阻大,输出电流。而opamp输出电阻小,输出电压。

问题1: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怎么理解,这是由于输出电阻导致的不同吗?
问题2:OTA不能驱动小电阻和大电容?要加上AB输出级,变成opamp才可以?是因为opamp输出电压,电流可以大范围地变化吗?
问题3:OTA可以单独应用吗?为什么模拟书上讲的全是OTA,但是应用时全是opamp? 还是应用时都要OTA+classAB组成opamp?

非常感谢大家,这些问题困惑了好久但一直得不到解答,所以上网求助。

谢谢大家。

网友A:
问题1 输出电流能力就是驱动负载电阻能力,OTA一般是高输出阻抗,一旦并联上一个小值电阻,那么阻抗将大幅降低,增益就变得非常小,自然会出现各种问题,这是其一;而OTA一般是电流镜负载,一旦输出大电流,MOS管必然进入线性区,无论是增益,还是PSRR CMRR都会变得极差。相反的,OP一般比OTA多一级电流驱动级,就避免了相应的问题。
问题2你的领会不正确,OTA显然可以驱动大电容,关键是看你是否要求大的slew-rate,不需要大压摆率时,用OTA驱动大电容设计起来要比OP简单得多
问题3如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运放驱动电阻和驱动电容有什么区别?   当OTA驱动电容时,电容上的电压与输入电流成积分关系,那么后级电路输出信号怎么保证与输入不失真(就是成线性关系)?

网友:
驱动电阻是一个静态恒流的驱动能力,而驱动电容则是静态电流为零的动态过程。
当OTA驱动电容时,看失真要看你输入信号的频率和幅值,2*pi*f*A就是你所需要的最大压摆率。
而OTA的压摆率=Iout/Cl
只要保证OTA的压摆率明显超过信号的需求,一般就不会造成无法忍受的失真。
另外,当信号幅度很大时,需要保证OTA的输出范围能够承受这个幅度,否则,输出管会进入线性区而使得失真度大幅上升。

楼主(2017-06-14):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让我有顿悟的感觉,再次感谢。
但是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当单电源的OTA驱动电阻时,当OTA运放输入差分信号为零,输出并没有静态恒值电流输出,而且,当OTA输入信号为负时,OTA也没办从电阻灌电流进来。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B(2024-02-26):
引用 网友A:
问题1 输出电流能力就是驱动负载电阻能力,OTA一般是高输出阻抗,一旦并联上一个小值电阻,那么阻抗将大幅 ...

前辈您好,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没理解透彻:

一方面说,OTA输出阻抗高,不能驱动小电阻,而小电阻对应大电流;
另一方面说,OTA是电压控制电流源,输出稳定的电流信号,就是说相当于电流源,但是电流源的负载就应该是一个小电阻啊,这样容易吸收电流;

这样理解的话,以上两方面好像是矛盾的,是哪里混淆了呢?
是不是电流源的恒流理解为它的直流特性,而OTA输出恒定电流从恒定的电流增益来说的呢?
OTA驱动电容没有问题,驱动电容没有电流,就是说OTA输出电流信号只能是很小的电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没理解透彻:

一方面说,OTA输出阻抗高,不能驱动小电阻,而小电阻对应大电 ...

OTA确实是压控电流源,iout=gm*vin,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当输入电压确定时,输出电流乘以小电阻...转换出来的电压非常小,实现不了放大信号的作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TA确实是压控电流源,iout=gm*vin,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当输入电压确定时,输出电流乘以小电阻...转换出来 ...

就是说虽然OTA输出信号看作电流信号,但是它只能输出很小的电流,一般用来驱动电容吗?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OTA要驱动大电容,要有高的摆率又要求它能提供大的充放电电流。
这样说来,OTA的应用就只能是驱动小电容了吗,是不是这样理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虽然OTA输出信号看作电流信号,但是它只能输出很小的电流,一般用来驱动电容吗?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 ...

你要把AC小信号放大的交流驱动和直流工作点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