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drc 问题

楼主(2017-05-06):
初学后端 做一个数字模块的后端,4层 metal,有大量DRC和LVS错误DRC错误主要在 Metal1 打开图形化界面
minWidth 如下图,如果我没看错cell pin 和 via 应属于同一个net 为何会产生DRC?
spacing如下图,为何会产生如下走线?

请教几个问题
1 如何设置 或者如何修这类DRC?
2 产生大量DRC 是因为布线资源不够吗?我的cell utilization 70%多一点,4层走线是不是比较紧张,所以造成大量DRC?
3 此外我也发现 有不少端口 没连接,估计也是走线走不出来 造成的吧?

楼主:
补充一下 我在脚本中 不同布线阶段有如下命令
route_group -all_clock_nets -search_repair_loop 15
set_route_opt_strategy -search_repair_loop 10
route_search_repair -loop 10
但似乎对DRC 没有什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