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高压MOS管的带隙基准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7-05-06):
各位大侠,下面是用40v高压MOS管(仅PMOS)设计的带隙基准电压电路,目标输出是5v的基准电压,但现在怎么调输出都在30v左右。有哪位碰到过相关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一下

网友:
R0   R1是做什么的?   R5下面不需要接一个BJT吗?     有没有启动电路?

网友:
看DC工作点。

网友:
M0和NM2击穿了,你两个电阻太大了,你降到原来18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设置启动电路,这个有影响吗?  R0=R1是为了和 R5一起调节输出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DC设置我也感觉有点问题,它的低频部分直线很短,然后就下降下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试试哈~

网友:
能耐压到40V么?表示强烈怀疑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工艺库是这样子描述的,实际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现在电压降下来了,可是它随温度的升高不断增大,通过改变电阻调正温度系数可一直不变。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推导下公式,别急着调电路,把原理搞懂

网友:
你这电路一看就有问题,R5下面怎么可以没有三极管呢,不然负温度系数电压从哪里搞,先整清楚带隙的原理吧,这个结构比较经典,入门必读的。

网友:
这电路没启动电路,严重怀疑能不能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低压管这个结构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能做到0温度系数的5v电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把高压管换成低压管可以,同时把R3和R4去掉了

网友:
社么设计 好奇怪

网友(2022-08-27):
M0和NM2的栅源耐压一般为5V,你的这两管子击穿了把两个电阻R3和另一个电阻阻值减小

网友(2023-05-25):
请问楼主现在是不是做好了,可以请教下吗

网友:
nmo0 nm2  换高压管  ,  start Up  ,  R5 应该还有 BJT , bandgap vbg + delta+VBE ,   你这少了 VBG ,
nm0 nm2  source 有电压须小心  VSB 间耐压问题 , 还有 I_substrate current lea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