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switch power

楼主(2017-05-06):
请教下,关于switch power,ICC 和 PT中到底是怎么计算的??? 现在我有个设计,想要降低switch power,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是不是跟线长,线上的transition和cap有关??

网友:
“Switching就是对负载的电容充放电带来的功耗,而Internal指的是CMOS器件在高低跳变的那一瞬间的短路电流(COMS在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候都是截止的,只有高低跳变的那一刹那会导通)带来的功耗,又叫短路功耗。“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