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将Cadence IC616 原理图转为layout

楼主(2017-05-06):
如何将Cadence IC616 原理图转为layout?

好像LVS功能需要分别输入原理图和layout.

请告知是否可以将Cadence IC616 原理图转为layout?

非常感谢

网友:
layout是要画的

网友:
不知你在说啥

网友:
只能把元器件调出来,布局连线要靠你手动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Cadence virtuoso XL 可做到半自动画版图
, 但是
area不小
..Laker L3 好像也可以
但是前提是schematic须让版图软件董
..

网友:
楼主是要对比两个原理图吗?可以先把两个原理图的网表导出,然后用Calibre LVS中的netlist vs netlist

网友:
是layout xl么?可以调出器件,可以看见连接关系,然后手动布局+连线

网友:
cadence 616 有Layout XL功能,先打开原理图,左上角lanch中layout xl, 就可以生成版图,然后按照原理图走线把版图完成后,就可以进行LVS check 了。

网友:
lz是不是说如何将原理图生成spi网表,然后进行版图的lvs验证,lvs验证时需要的网表可以从原理图生成,版图是不可以的

网友(2017-11-01):
哪位大神告诉我,为什么我的cadence616layout xl 之后没有任何东西生成啊

网友(2018-06-15):
回复 网友A:

   XL后,点击左下角有个generate from source的图标,才能出来,你是不是少了这步?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dence virtuoso XL  可以 ,

好像类似 LAKER 有有类似 schematic driven ,

  Tanner Ledit 也好像有 schematic driven layout

不知道有没人比过 ?

未来可否靠 AI 方式 AUTO LAYOUT ..
place 靠 analog designer 去放  , 但 routing 给 EDA to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