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FSR多项式中的X代表什么?

楼主(2017-05-07):
求助个问题:LFSR多项式f(X)= X4+X+1,能画出对于的LFSR电路结构,但是我还是不太了解,从数学角度讲,这个函数的输入是什么,函数的输出f(X)又代表着什么?困惑已久的问题,望大神们瞅瞅,讨论讨论!!

网友:
学过信号与系统吗?
这种是离散系统的系统函数的Z域表示方式,X代表延迟单元,幂次代表延迟几个时间。对应硬件上的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辣么谢谢你~~

网友(2017-09-16):
数学意义上,这是伽罗华域的基向量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