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FT Compiler的compile -scan 什么时候用?怎么有的脚本没有这句话,有的有这句话。

楼主(2017-05-07):
是不是已经综合过的design(netlist)拿过来就不用compile -scan了,还是单纯的HDL拿过来的时候才用compile -scan

网友:
可以,只是将综合的register变成带scan 结构的regis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在TetraMax的脚本里,set_build、set_rules这些命令在dc_shell和tmax -tcl -shell里man不到,不知道在哪查询这些命令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