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神们,现在xilinx 各种FPGA能达到的最高工作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7-05-07):
最近在评估xc7a50t,想要做到240M的工作频率,设计可以继续修改,但不知这款能不能达到240M?请大神们指点下。另外有没有大神对现在各种型号的器件能达到的最大工作频率分别是多少?或者哪里能查到相关数据?
十分感谢!

网友:
官网某系列产品手册有介绍,比如6系列,7系列等等,去官网输入关键词,一搜就有

网友:
内部工作频率吗?要达到240M,和你的设计有关,流水线设计得好,能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没说清楚我的问题,现在是想知道一级LUT的时延数据,也是FPGA实现的极限性能了。

楼主:
   你说的是对的,现在是假设设计能优化到一级LUT搞定,最大的性能能跑到多少?

网友:
14页之后一部分可能是你感兴趣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手册中“CLB 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一节,应该能了解

楼主:
回复  myhope0928

    看手册中“CLB 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一节,应该能了解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谢谢!从数据看,极限能到500M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部设计不用那么快 吧?做到接口快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