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综合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5-08):
ERROR:Xst:1706 - Unit <DDR3IF32bit_testTOP>: port <C> of FF/Latch <flowCTL_i/async_fifo_rd_en2> has no source
新手请教一下大家~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不是没读使能吗?

楼主:
回复 2# 菜鸟要飞 但我程序里明明有读使能,会不会是工程太大,没有资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报告资源不够,应该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是什么问题?单综合那个模块也没有问题,整个大工程就报错了。谢谢您了

网友:
读使能信号外面模块连接的时候出现了虚接的现象,那个信号可能是信号名写错了或者其它原因导致的空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