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有一层叫AP层

楼主(2017-05-08):
请问这一层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最顶层金属了,也是用来连线的 。我们一般用来作为IO 和BUMP之间的连线。 你自己去查看工艺厂提供的rule 就应该明白了

网友B(2022-10-19):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最顶层金属了,也是用来连线的 。我们一般用来作为IO 和BUMP之间的连线。 你自己去查看工艺厂提 ...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下,我们现在已经把IO PAD放好了在芯片四周,并且导出了GDS。现在希望在这个基础上生长bump和做rdl绕线,应该用什么工具呢?像innovus和icc这样的pr工具吗?但是这些工具可以直接打开gds吗?

网友(2025-06-03):
AlCu bonding Pad, AlCu Redistributional layer (AI RD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下,我们现在已经把IO PAD放好了在芯片四周,并且导出了GDS。现在希望在这个基础上生 ...

icc2可以打开gds文件,命令:

read_gds  :Reads  one  or  more  GDSII files into the library workspace for library prepa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