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高压工艺版图应该注意什么?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学习的?

楼主(2017-05-08):
还是新手,没画过高压工艺,对高压模块版图一点也不了解,希望各位大神分享些资料!

网友:
高压区域需要更加注意寄生器件的开启,电压较高,电场较强。
例如,POLY、M1不要跨过PN well边界,容易造成寄生BJT导通,引起latch-up等问题。HV区域比较倾向于不在device上面跑线。还要注意guard ring的完整性,ESD、Latch的rule也会大很多。

网友:
以前没接触过,多谢3楼讲解,大概有个了解了

网友:
    高压模块版图

1.  MOS sym  and not-asym device  , DMOS or LDMOS
     isolation NMOS ..

2. rule space
3. HVNW  or SOI  or UHV trench well

网友:
高压区域需要更加注意寄生器件的开启,电压较高,电场较强。
例如,POLY、M1不要跨过PN well边界,容易造成 ...
引用 网友A:

通过高层金属连接出去么?

网友:
用靠上层一点的metal可以在一定层度上减小场强。

网友A:
通过高层金属连接出去么?
引用 网友B:

Uhv rocess 会有此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