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平台,如何在makefile里面得到随机的种子数值,求大神解答。。感谢

楼主(2017-05-08):
想要在UVM平台上多次跑用例,使用不同的种子。请问如何能把随机数获取,并赋值到编译选项里。

网友:
可以用Makefile调用cshell脚本,cshell脚本里面比如用vcs仿真工具,则编译命令:
set RANDOMSEED = `date +%N`
vcs +ntb_random_seed=$RANDOMSEED ......

网友:
一般来说,仿真的执行层次是:脚本->makefile->vcs/nc。seed的产生应该在脚本里完成,然后通过makefile传递给仿真器。seed必须支持3中方式:0,指定值和随机值,其中随机值可以对当前时间加密来完成。

网友(2023-11-01):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说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