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eedforward 运放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7-05-08):
如图,请问大家C1和C2的作用是什么啊?论文里面没有详细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feedforward……一种multipath,不用密勒电容的补偿结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意思是那电容不是做feed forward 用的额么?框图画的相当明显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隔离DC bias, C1/C2可以用来调从输入和第二级output的带宽,那个影响你的phase margin的,特别是调整feedforward中间有一段可能会小于-180的那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个隔离DC bias我也考虑到了,C2/C1可以麻烦说详细一点吗?这个不太明白怎么达到调整带宽的目的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ieeexplore.ieee.org/abstract/document/7084691/里面有一段讲FF compensation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ieeexplore.ieee.org/abstract/document/7084691/里面有一段讲FF结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于feedforward的结构以及读了很多论文了,基本原理也是清楚地,这个电路不明白的地方就是C1和C2的作用,DC隔离我可以理解,但是怎么通过比例确定第二级输出极点的呢?这个是怎么个原理?难道第二级不是通过密勒电容和调零电阻实现高频极点的嘛?求前辈指点,这个的确是搞不明白,因为看的大部分FFC的都是标准结构,这个整合了一些运放,实在是不是很明白C1和c2是怎么做到频率补偿的

网友:
C1/C2 提供一个快通道到输出级,这样让高频频率响应尽量和1阶类似。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于这个miller cap混用的问题,见
http://ieeexplore.ieee.org/stamp/stamp.jsp?arnumber=7027855

另外我上面贴的那个文章,里面介绍了为什么feedforward增益的平缓度会影响相位的变化,你仔细看看。

网友(2018-05-28):
隔离第一级用的

网友:
不用密勒电容的补偿结构

网友(2021-10-22):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隔离DC bias, C1/C2可以用来调从输入和第二级output的带宽,那个影响你的phase margin的 ...

很有道理,一是隔离直流,二是减小低频下增益的降低,三是改善高频下的相位裕度。用电容这样隔离一下,使得低频下前馈补偿不起作用,高频下起作用。

网友(2025-04-04):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论文吗?以及最后如果按照这个电路输出支路的直流偏置应该怎么确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