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IC616 版图设计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5-08):
我刚接触Cadence IC616 版图设计,其中一些问题需要请教各位,比如以下的问题:

在设计单个器件时,做DRC检查都没有任何错误,但是将各个器件导入到新的版图上,甚至只有导入一个器件在新版图上时,做DRC检查都会报错。

请问如何避免,将各个器件放在新版图时报错,非常感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字体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具体说说是什么字体么?

网友:
你好楼主,请问这个软件从哪里可以下载到呢?谢谢!

网友:
小问题,以后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将原来标注的引脚的字删除,再标注以下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软件,网上就有

网友(2017-06-28):
会不会是格点问题

网友(2017-11-01):
为什么我的原理图layout xl 之后没有版图出来让我布局和连线啊,求解